dell 1427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8-07):
           我这边有台dell  1427本子,客户说是进水,已经进水一个月了,才进水的时候客户到DELL维修站去维修,维修站当然说修不好了,必须换主板,要的价格肯定要了很高了,客户就没有答应换主板,客户就把笔记本放在家里一个月,现在想用笔记本了,就把笔记本拿给我修,本来我想进水一个月了,肯定也要换主板了,但拆下一看,主板也没有烂,也不是很严重,还有修好的可能,就量了一下,没有短路的,通电看了一下,待机3  5V有呢,按开机键,电流有时能跑到0.27过几秒钟就掉电了,有时也只能跑到0.04就不动了,请问我该怎么办了,

网友:
看架式你是修不好这个板子,还是给师父修吧

网友:
换个NQ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回楼上的人家要是没有师傅呢!!

网友:
清下进水的地方先。

网友:
要先烘下,再修,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我看你还是先仔细观察,先不要动手,

网友:
说不定只是点很少的问题,不要动不动就去焊桥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可能是有断线的,重点查一下过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