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P奇怪问题

楼主(2010-08-07):
ASUS A8JP奇怪问题,PCIRST CPURST都有 ,上起内存指示灯要闪一下,不上内存不闪,应该过了内存,电流在1A左右波动,请教高手是不是BIOS问题呢,换过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现在可以听见开机的声音,还一直报警,LCDVCC无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我修到A8JR那样,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7259-1-1.html,只不过我那台是独显的,而且上显卡掉电,不上显卡板开机有声音。建议你刷过BIOS

网友:
估计是不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我有次把集显的BIOS刷成了独显,现象就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先刷bios试试,不行查lvds电路

网友:
lcd vcc没电 应该是显卡活北桥吧...修过a8j 独立显卡板显卡虚焊的

网友(2010-09-25):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是不是LCDVCC短路把电压拉地了,而引起掉电

网友:
是只是无LCDVCC电压,可以飞个3.3V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