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液晶电源灯一闪一闪(以解决)

楼主(2010-08-07):
海尔17209液晶显示器,通电开关灯一闪一闪的,出现Haier Logo闪下就灭,反复这样。。拆机拿出电源板,测5V 12V正常。能听到点源板上,有咔咔的声音。5V12V电容没有爆裂的。请高手指点那里出问题了。在线等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期待解决

网友:
检查一下灯管看看 有虚焊没?上次遇到一个LG的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加焊一下变压器。

网友:
换两根新灯管测试。故障依旧。

网友:
应该是电源带不起负载,换一下PWM IC 查一下稳压回路,换一下电容

网友:
问题解决了。更换C5706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