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三星940BW 开机能看一会 不久就黑或花屏

楼主(2010-08-07):
怪问题三星940BW  开机能看一会 不久就黑或花屏

这个机子,是电源板 高压板 驱动板独立
开始判断高压板损坏,换高压板后,试看了几天没有问题,送到客户家不几天问题依旧,开机看一会儿 或几个小时黑屏或花屏(花屏的现像与屏坏一样).
取来更换2根灯管 试用几天没有问题,到家一用,问题依旧.
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不是 电源板 或驱动板还有问题?
屏不应该有问题吧?屏有问题的话 开机就应该是花屏了.

网友:
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觉得电源故障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电源长时间工作在大电压,高功耗状态。你说谁比较会坏?

网友:
呵,这问题最麻烦就是在你店里没问题,回家才来问题,而且时间也是比较长,花屏故障一般都是驱动板,要么就是逻辑板了,我觉得应该是这两块板上的某个芯片元件不良造成的故障,逻辑就不用看了,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屏,外接电源试机工作。如果一直正常工作就表明屏是好的。如果这样都发生花屏或黑屏,出现故障,那么判断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