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不了机器

楼主(2010-08-07):
一台机器开机能打开(电源开关好用),在WINDOWS里关机,显示器可以实现关掉,可是主机还在工作,CPU风扇依旧在转,硬盘灯也在一直的闪,强行按住开机键关机也关不掉,CMOS清零了也依旧是这样,麻烦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你系统的事啊,做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IO和桥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行按住开机键关机也关不掉 看一下绿线的上拉电压正常不正常  再就是看开关针上面的电压正常不正常   还有就是查看绿线与谁连 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