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针CPU没核心电压

楼主(2010-08-07):
客户拿来一点发现CPU没核心电压,心想换了供电IC就好,把6566换了后是有电压,可是在1.85V有点高,风扇转了不到一分钟就灭了。换上测试的CPU时电压在1.0V,我就郁闷拉,难不成客户的CPU坏啦,还是IC的问题?换假负载测得正常电压1.56V,IC换了两个还的还是这样,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供电的场管和驱动IC也要换啊

网友:
换你的CPU能点亮吗?

网友:
整板其他电压是否偏低,特别是内存电压
如果是NV的主板,桥空焊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先查内存供电的VTT_DDR是否正常
然后再查PWM的外围电路,并且要查PWM的工作条件,VCC  VID  EN等信号是否正常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同类型的U  供电也不一样 修CPU供电后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还有就是座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的U正常  有的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