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过高导致南北桥过热黑屏

楼主(2010-08-07):
        昨天同事搬来一主机,说电脑总是黑屏或是蓝屏,通电开机运行半小时正常,没有出现故障让同事搬走,下午他又搬回来说还是黑屏,让我好好给摆弄一下,这次开机会开高清电影,看了不到五分钟电脑黑屏没反映,北桥、南桥、晶振晶片都热的发烫,估计可以煎鸡蛋了,当时想可能是那个电容坏了导致电流过大,芯片过热,逐一排查没有发现坏电容、温度过高的电容,关机拔下20针电源,用万用表测量时发现5V偏移为5.2V,12V偏移为12.2V,记得测量其它电源电压时基本都是4.97V、11.9V,于时将手边一个电源换上,再重启后一切正常。
    本人是新手,请大家指点不到的地方。

网友:
这电源的电压12.2v、5.2v属于正常范围啊,根据什么判断电源坏了?

网友:
楼主我不赞同你的观点哦,才超了0.2伏就判断为电源损坏。

网友:
楼主应该量一下+5VSB,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5V偏移为5.2V,12V偏移为12.2V,这个是正常的啊,让你同事用几天看看,可能还要搬过来。

网友:
不是电源的事吧。可能是内存。显卡上电容。硬盘都会导致

网友:
用不了几天一定搬回来的。换主板吧,发到基地修去。

网友:
同事说现在用着挺好的,就是不知道能坚持几天吧

网友:
电源电压输出误差在10%之内都属于正常的,按楼主说的,该电源输出电压皆正常,还是细查一下别的原因吧。

网友:
楼主,显卡坏也这样的。你注意看看

网友:
电源 还这么好..还能用....别丢了....一定是其它问题比如软件冲突什么的...

网友:
ATX电源的故障也说不定,就是LZ没有说清楚是属于那种类的故障。

网友:
你的电源应该是正常的  很多电源5.8V  12.9V  都能正常使用 应为主板上还有稳压电路

网友:
正常范围之内!楼主还是要再查查其它方面!

网友:
电源偏差0.5V的是正常的,应该是原来的电源功率不足导致问题的,或电源的纹波大,导致消耗太大,因此不稳定的。

网友:
楼主的电源的输出完全在正常范围内,不能以此判定电源有故障。反倒是电源的输出波纹大,容易引起死机和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