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C1

楼主(2010-08-07):
我这有块技嘉(GA-8I915P DUO)的主板
我上电点下就跑C1 测板上各供电均正常(这板可上两种内存一代和二代的)
内存电压2。6V 上内存负载打对地阻值200多,,,总线为3。3V
换别的IO板就短路,一亮就没了,换了两个IO都一样是短路(换的IO型号绝对没错都是技嘉专用的《IT8712F-A》而且这IO在别的板上可以用的)
我换回原来的就不会短路,可就是跑C1,
BIOS也是刷别的就不跑码,换回原来就跑C1
没办法了,还有时钟是0。45V
技嘉主板

网友:
忘了说了,内存,,CPU都有换过好几个了,这板是独立的PCI-E的显卡,

网友:
别的板也是技嘉的吗?确定IO是带GB的吗

网友:
是啊别的板也是技嘉的,有带GB的,

网友:
好像一开始就跑C1就跟跑00一样,查一下全板电压是否正常,感觉有些像CPU座虚焊或桥虚焊

网友:
我想无情
的帖子
都是IT8712F-A GB 还有注意一下版本号 是GXS 还是IXS 或者又是别的版本

网友:
我想无情
的帖子
呵呵。如果跑C1 00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技嘉通病涮BIOS 换IO

网友:
涵山
的帖子
还有这么分的,我看了主板还真的不一样板上的是IXS的,我换的是GXS,我同志去找个一样的换换看,谢谢你

网友:
我换上IXS的IO

网友:
我换上IXS的IO真的不会短路了,说明这IO还真的是要注意分类,,可我的板还是跑C1,,
不过也排除了一个假设,你们说说是不是别的地主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一代内存 先测试供电 2.5和3.3 低了不行 还有内存的排阻 是1.25V

网友:
IXS与GXS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