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跑4E掉电,遇到两次了

楼主(2010-08-07):
机器刚开始开机花屏,以前给人家修过的,显卡很脏,客户要求是给他修一下就行,可是加热后,显卡就短路了,后拆下后确认显卡坏掉了,要更换,给客户重新报价,客户同意了,可是换新显卡后机器过49了,卡在4E那,然后掉电,确认主板没有掉件(2个人用放大镜找过的)。重新做了北桥南桥,还是一样的。重新刷过BIOS,还是一样。那位大哥遇到的帮忙指点一二,感激!!!

网友:
4E是显卡问题,可能是你没有做好吧/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可能做短路了,

网友:
  在重做下显卡吧

网友:
再重新植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换过显卡了,换了两片都是一个结果啊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坏或没焊好)。

网友:
换的是全新的,两片,还是不过。后有刚好有一台机器要换显卡,是花屏,拆下de显卡 上在不过4E那台上,还是一样,

网友:
主板显卡部分有无掉点的

网友:
做了那么多次,主板估计也很赃 ,好好清洗下在试下

网友:
看显卡的工作条件达到没有,,,,

网友:
换时钟,我遇到过,跑4A换时钟好了。

网友:
本人还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
哎!看屏接口处的保险嘛看断没有

网友:
现在高手都是潜水跟本不会理你咯我也只懂点点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看看显卡周围的零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按显卡就能好啊。好像是通病!期待结果。

网友:
真没遇到过跑4E不亮的,但是觉的楼的BGA可能是有问题的。
或是做BGA的方式方法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