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R的机器换旧南桥后待机电流0.09a算大不?机器使用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0-08-07):
如题,华硕F5R,AMD南北桥的。客户送来是开机亮屏后就死,待机电流0.15a,客户自述坏之前两个USB口不能用,拆机检测USB口两组数字无穷大,其它两组正常(共四组USB),AMD南桥SB600温度烫手。判断南桥坏,订南桥更换后待机0.09a,待机下南桥温度微烫(玻璃核心)。加电后南桥温度大概七八十度的样子,手指只能忍受5秒左右,这个温度显得太高了一点!但机器使用却正常,起初以为是网卡或声卡问题导致,结果排除了。好像还是南桥了。买的是一块拆机包测的南桥,便宜。旧BGA虽然电流大,但不至于这么离谱吧?待机电流0.09a了!南桥温度偏高,问下兄弟们这个机器是不是这样的?不放心啊!准备加个散热片贴在南桥上了。
故障已解决,见下文,估计原南桥就是因为供电电阻阻值变大(大概有5欧的电阻了)发烫导致损坏的。

网友:
正常的啊
ASUS 很多本子待机 都有0.08

网友:
ATI的芯片组是很热的。正常的。是特别热的那种。

网友:
机器搞定了!是南桥背面一个供电电感焊帽虚了阻值变大了,换电感后待机0.02a,开机后南桥的温度也很低了,不烫手了。见图中焊过的那个电感,有空了查查点位图看是图纸上什么元件。估计是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估计是这个电压电流很大,时间长了有些氧化吧

网友:
原来是他的事啊,华硕是有不少本子的待机电流高,可是待机状态下,
南桥热就不正常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在IBM的机器上遇到供电断线,待机电流偏大的情况。

网友(2010-09-06):
我受伤有台跟你一样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进水   腐蚀 氧化了?

网友:
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
供电虚焊也会电流大?第一次听说

网友:
电感虚焊的例子也是比较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