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顶星H-N5AW不能开机故障。

楼主(2010-08-07):
顶星H-N5AW 主板,南北桥集成,点开机不能开机,拨掉4P还是不能开机,断定是开机电路问题,测3.3VSB3.3V,正常,测COMS跳冒排针3.5V,开机排针3.3V,14PIN对地615,跑14脚电路直到IO,IO是W83627EHG,直接换IO,上电开机跑码C1-C3-2b-7F OK,装系统正常。修复成功。给大家参考一下IO 引起的不开机现象。

网友:
幸运,幸运是IO问题,不过我经常判南桥死型,因为没有IO换,哈哈

网友:
这样的板很多,我也有不少是不开机,直接换I/O后正常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4P是指ATX电源CPU供电小4针插 不开机IO 南桥 晶振 有些有门电路。去论坛多潜潜水

网友:
手头正有一片这样的故障,回去换IO试试

网友:
快修高手啊

网友:
厉害!这就干io啦!高手!运气真好!学习了

网友:
慢慢学习中。楼主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