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M 怪问题!

楼主(2010-08-07):
接来的时候是高压条不亮。可以显示。后面拆开量电压   不开机时高压条电压都有19V!开机后就5V了。
   下面是供电图

不小心短接了 Q9 的 2、3脚   后面显示都画屏了。这是怎么会事啊???求高人

附上此机电路图

网友:
补充一下   量屏上面电压都很正常。  3.3V   LVDS信号都有。就是花屏咯?难道是北桥挂了?

网友:
显卡  引起    的  排除没哦

网友:
显卡虚焊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集显的。

网友:
重做下北桥吧?不行的话就换个!

网友:
花屏就是显卡的问题,集显的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开始的是后 暗屏 有19V 但是接上高压条 就变成5V 可能是功率管子 承载能力不够了 换一个
要不从主板上改个过来呢

网友:
估计现在北桥挂了.

网友:
我修过一个暗屏的 是显卡  建议  补北桥吧

网友:
你是独显的板子吧!花屏应该是显卡

网友:
19V不到屏,而是到高压条,这个跟北桥有什么关系?你可以直接连一个19V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