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41解密码

楼主(2010-08-07):
IBM X41开机提示输入密码,安全芯片与BIOS芯片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芯片

网友:
是开机就要,还是快进到桌面才要密码??

网友:
开机密码不是系统密码

网友:
是不是硬盘密码呀?

网友:
开机密码,没插硬盘

网友:
那是密码芯片管的
是的 24R。。 的是芯片 一般在南桥边边

网友:
就是密码芯片的

网友:
是BIOS旁边8脚的芯片吗?p24s08

网友:
换密码芯片8角的,24RF08CN,用T40的就可以。

网友:
把24RF08CN拆下来,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再基地下个破解软件,把里的密码找出来就可以拉

网友:
密码芯片在PCI槽下。24RF08.

网友:
哪位说这个刷BIOS能解密呀,密码在一个芯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