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报50 哪儿的问题?

楼主(2010-08-07):
开机之后检测卡跑到50 ,扣电池之后用clear cmos 跳线清除cmos 之后通过自检,但提示Warning ! now system is in safe mode! pllease re-setting CPU Frequency in the CMOS setup 。按F1 继续,可以进系统,进到桌面死机,重启之后继续报50 。再次清除cmos ,进bios ,改cpu Frequency ,保存之后重启,检测卡还是跑到50 ,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 一般是BIOS程序坏 桥空焊 单桥的板桥空焊很多跑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