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的宏碁X203H显示器及INL837GN引脚数据!

楼主(2010-08-07):
近日接手一台宏碁X203H液晶显示器,制造日期是2009年8月份,由群康代工的!
据说已经修过两次了。还在保内,不知道什么原因客户没去保修。客户描述这个显示器总共用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三个月!刚买来用了一个多月,就出现开机闪一下暗屏,后拿给上家修,上家换了灯管(不知道换了几棵灯管!中间耽误了两个月的时间。)。后来“修”好了,拿回家没用上一周,旧病复发,又去找上家修,这个上家给他换了公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又好了。用了一个月零几天又坏了,于是拿到我这里来了(原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也一起拿来了)!我收下,仔细检查公用板和原机板,没发现掉件和明显的烧毁、腐蚀元件!后用灯管测试仪测了下灯管,灯管是好的!用代用的灯管(坏屏)测试了客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也是好的,这下郁闷了。看了哈原机板,上面的高压部分IC是INL837GN,于是怀疑是IC有问题,想查哈它的详细电路,上网搜索一下,没有资料。于是放下,忙别的去了。过了两三天,忽然想起,这个显示器换过灯管,于是拆开屏,检查换过的灯管有无问题,拆开一看,发现灯管的接线被焊错了,如图:

我又焊开重新焊过,如图:

连好线后,上屏试机,OK!客户拿走后,到现在没出现过类似的问题!看来干我们这一行来不能粗心大意!由于目前我还没有数码设备,实物图没法拍摄,请大家原谅!
目前INL837GN的资料很少,我测量了下它的引脚电压,现在把它写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宏碁X203H高压主IC:INL837GN的引脚电压数据,和之前论坛上的一个朋友做的数据不太一样(灯管正常点亮时的数据):
1       1.235V
2       5.058V
3       2.260V
4       1.223V
5       2.503V
6       2.188V
7       3.040V
8       3.164V
9       0.090V
10      3.946V
11      0.625V
12      1.090V
13      *****V (1.164V)
14      0.014V
15      0.003V
16      1.246V
其中当表笔接触到13脚时,屏闪一下,然后就暗屏,松开表笔后恢复正常!13脚同时连两个贴片电容,电容一端接地!
呵呵,不要各位朋友的下载分了!

上家用的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被我换下来了,用的是原机配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后来和上家攀谈中了解到一修时,灯管就有一棵是不亮的,上家用灯管测试仪测过,拆开时灯管已经发黑了!

网友:
宏碁X203H液晶显示器是20寸的,最佳分辨率是1600:900!它共有四棵灯管,上下各两个。我在网上找了个图纸,估计不是群康代工的,和我手上的X203H不一样,所以没法用。尽管显示器外观一样,但里面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不一样!现上传给大家参考。

网友:
INL837GN资料,网上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