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706亮半个小时灭(已解决)

楼主(2010-08-07):
HP L1706亮半个小时灭,再开亮一会又灭,已排除灯管。外接高压板测试正常,但是开关机时屏幕会白一下。后来找了个SPW-052的变压器更换,但是还是用一会就灭,高压板上有两个40T03场管,还有一个是BIT3713控制芯片,这是误动作引起的吗?如何去保护?

把15脚断开去了保护。最后客户发现在白背景下偏晚,又拿回来返修。因客户比较挑,拿回来直接把四根灯管全换了,再把3713的15脚焊回去,OK,使用二天没问题。后来把拆下的四根灯管用稳压仪测了一上,发现有一支灯管的电流比较大0.44A,另几根都是0.43,全新灯管的电流是0.42A。难道这0。01A的差别引起保护吗?

网友:
你确定灯管没事? 通用高压板不敏感的  我遇到过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hannel-nthread.html  即使灯管其中有不太行的了  也不会关闭输出     最好全部外接灯管测试一段时间

网友:
最好是换通用的高压条,把开关线接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确定灯管没问题???这情况如果灯管没问题把高压板电路补焊后换电容应该就好

网友:
谢谢各位,把15脚吸空就可以了,现在用了,两天没出问题。我想可能是灯管老化引起的,因为我把亮度调到了80多还是觉得不够亮,但是四跟灯管也不知是哪一支,要是全换也太麻烦了。凭经验,这种现像是灯管出的问题比较多,而且是虚焊的较多,但我把每支灯管的负极都用摄子夹了,没发现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