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032 BIOS 缺一个引脚

楼主(2010-08-07):
V星V星ms-7032 BIOS 21脚缺一个引脚 , 还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雾里看花  铜箔掉的话 用引线不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样子是焊盘掉了哦,最简单就是用OK线连上.

网友:
楼主说的是 BIOS上面掉了个脚吧  没用了  换个厂家一样的BIOS 刷个去

网友:
看得眼花。飞根线看看。

网友:
直接联个线,难道不就行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焊盘有没有线连着  有线 连 用线补上 没线连 那么就是空脚没关系

网友:
楼主说的是BIOS芯片掉脚了吧,换个别的芯片再刷一下不就行了吗,现在的芯片通用性都很强

网友:
只有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