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0-08-07):
今天碰到一个怪问题,
NVIDIA® GeForce 7050 / nForce 630A MCP 芯片组的主板,插独立显卡,只认得一块7300的显卡,8500一个认不得。
客户本来是块8500的,突然坏的,显卡插在我的板子上面又正常

网友:
刷下板子的BIOS吧。

网友:
插槽看有无问题,或者加焊桥

网友:
只能先刷BIOS

我想8500GT可以上

网友:
显卡GPU空焊在一些板上能用一些板上不能用

网友:
加焊显卡芯片!!
这是PCI显卡的缺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清理显卡槽 不行刷BIOS  还不好 那么就是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