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845GV主板能正常跑码,集显卡就是不显

楼主(2010-08-07):
手上没有工具去测,,到现在还是不行,以前是显卡接头不行了,更换了,就不跑了,后面加焊U座就正常跑码但还是不显。。是不 是桥坏了。。大伙给个意见,谢了

网友:
U座空焊造成跑码正常无显的可能比较小,
北桥出问题的可能要大些
先查VGA接口通往北桥的线路和其上的原件是否正常
刷一下BIOS
最好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查VGA口的行场\RGB\阻值正常不?旁边有没7408的门电路.有就查它的工作条件,都正常的话就要用示波器量波形了,都正常先拆滤波的贴片电容.在加焊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RGB  行场的值  再就是刷BIOS

网友:
手上就是没有这些,,之前加焊过北桥了,还是不行。贴片那个太小了,看不清楚也没有去测,你说的行场是什么。能发个图来看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