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复位灯常亮,CPU不工作。

楼主(2010-08-07):
复位灯常亮,CPU不工作。上假负载去测,,电压都不正常,想换个电源IC,手上也没有所以就没用动手去换。。问下高手们,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查复位电压吧。。

网友:
之前是换过电容的板是可以的,就是用过几天之后就不亮机了,看了下把电容伏数看错了,16V搞成10V了,就一个电容搞错了,更换后还是一样。另外一个主板也是一样搞错,没把电池拆下就换电容也就不亮机了,真是晕死了,以前更过很多这些主板没有这些情况的,最近老是不顺。

网友:
查一下其他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内存的供电

网友:
LZ
你提供的这些信息太少,没有办法具体的帮你分析
不复位
先查板子上的供电,主要是CPU供电
查CPU供电IC的外围关键引脚的电压正常不
如果不知道怎么查,可将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写上来

网友:
我提供的资料少 我也简单回答你 凭经验一般在电源接口那里的一个三家管坏了 865的板子

网友:
电压不正常,具体数字报一下

网友:
CPU的供电\时钟上\PG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