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B5偏色,折下VGA线颜色正常

楼主(2010-08-07):
飞利浦107B5偏色,折下VGA线颜色正常,是哪里出问题了,没有试过修显示器,在学习中。
显示器

网友:
折下VGA线颜色正常,说明三枪的电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进菜单里调节一下看行不行。不行就考虑数据。

网友:
是不是接口坏了。

网友:
数据线接尾板的的那一端,看有否虚焊,集成块有无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