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的机子重启不亮,请教高手

楼主(2010-08-07):
前天来了一个T400的本子,加电不显示,后来试着刷了一个BIOS,是分离的那种,亮了,可惜返修了,客户说重启之后就不亮了,郁闷呀

试着刷了几个版本的BIOS,都不能亮机,后来重新根据TYPE下载了一个重新分离,刷上之后故障依旧,查各个电压都没有问题,不知何解,请论坛中遇到过这个故障的大侠指教,诚恳的献上感谢。

网友:
可能难侨的问题哦

网友:
显卡问题啊
这板子就这样啊

网友:
你的内存插了几条啊  如果一条就插在下面的槽子上  试试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你换集成显卡试试

网友:
今天我也修到了一个  北桥虚焊 打黑胶的
拆下来掉点   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再顶一下,力求甚解,谢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
T400的板子不好伺候啊

网友:
禁止灌水,Administrator says

网友:
最新发现,只要拔掉COMS电池就可以亮,加上保存完时间故障就会出现

网友:
TYPE        2767-PV8

网友:
继续求解,偌大一个论坛,真岂无高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