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改通用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8-07):
22寸飞利蒲,故障是开机半小时后黑屏,判断为高压问题,电源高压的一体板4灯小口,现在想改通用2灯高压板,,原高压供电17V,通用高压12V,接了一个7812稳压后供给通用高压(有上散热片),开机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7812开机15分钟左右发热厉害,用手摸散热片坚持不到3秒..是否电流过大?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7812功率太小,不足已带高压板

网友:
如果你的高压条好点的话,可能直接用都可以,不必费劲降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17V接上高压我怕会用的时间不长,,一头半个月返修就没意思了.

网友:
7812直接降压,它上面有5V的压降,功耗太大了,发热厉害。DC-DC电路好,

网友:
有9V-20V的高压板 比普通的贵不了多少钱 买好的

网友:
78稳压管加散热片后最大电流1.5A,带4灯明显功率不足。
建议使用宽电压通用条。

网友:
7812功率太小,可加散热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9V-20V的高压条好像只有笔记本高压条才有吧? 请问普通液晶高压板如何看是否宽电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也有19V的高压板,常见的是12V的。
如果12V高压板用17V点,时间长肯定会烧板!
如何降压,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
老话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还是弄个DC-DC模块算了,请问一下一般2灯,4灯,8灯等高压板的功率是多W?

网友:
用1只大功率三极管  1只中功率三极管  加的启动电阻 在B极加个稳压二极管  就OK了 输出电压的高低 取决于稳压管 稳压值

网友:
用LM2576就能解决 .LM2576-ADJ 是输出电压可调型,其技术参数为:输入电压3. 5~40V ;输出电压1. 23~37V ;输出电流3A ;振荡器固定频率52kHz ;TTL 关闭能力及低功率备用状态;具有热关闭和限流保护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E:
也就是楼主说的DC-DC电路了。
灯管的尺寸不同,功率是不同的,你这种说法不太准确。
一般来说,你可以按每个灯6W左右的功率计算。这只是个大概值。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现在通用高压板的型号非常多,质量良莠不齐,工作电流差别非常大!

网友:
版主说得对..今天特意试了一下LM2596 分别接2灯高压和4灯高压.   结果带4灯高压时2596发热很厉害,带2灯时效果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淘宝网有卖,我现在用的都是20V的高压板,是台式机的没错,你问问看,都有的大概20元左右,黄色板的。

网友:
淘寶上有8-24V的通用板.去淘点吧,会常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