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Z-MX不跑码

楼主(2010-08-07):
此板开机有复位。诊断卡复位灯有亮一下。可惜不跑码。只显示00…….查过CPU供电和内存供电都正常。待机情况下摸一下网卡芯片稍微有点发热。。用风枪吹掉后再开机还是一样。没思路求助大家。

网友:
惨,高手都吃饭了啊

网友:
如果所有的供电都正常,查南北桥的DMI总线及U座到桥的DATA 接下来就是刷BIOS换南桥

VTT_FSB有没有正常产生?北桥边上的MOS管输出1.2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MOS管上的1.2伏电压正常。南北桥到DMI总线该怎么查?

网友:
是啊,我也遇到这样不懂得的问题,,南北桥的DMI总线要怎么查??乐天老师既然说了就多费点时间教一下我们新手吧??!!

网友:
我也是新手,正在学习中,
依我看,应该查一下CPU座上的PG信号是否有,量数据线和控制线是否有虚焊,量时钟是否正常,CPU座上的时钟大约在0。几伏左右,量BIOS片选是否被选中,如果有被选中,刷BIOS,如果不行,换BIOS芯片再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CPU复位 PG有没有  用灯座看一下座子  再就是刷BIOS  压座子  压桥 换IO  只有这些思路

网友:
板子上有9214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
9214应该是提供1.2v输出的,楼主说了1.2V正常,所以不用考虑RT9214了,感觉还是应该查一下总线。

网友:
做一下SB吧道先要涮一下BIOS

网友:
补充一下此板上任何一款CPU几秒内瞬间发热很大。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