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17的显示器器,花屏

楼主(2010-08-07):
Acer17的显示器器,花屏
接主机的时候指示灯变绿,屏幕花屏,但是调节显示器的menu菜单显示正常,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坏, 楼主先换个通用板想必就知道结果了吧!!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是不是要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