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M10上网本 疑难杂症 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7):
今天接到的,BIOS里面 USB光驱,硬盘都能认到,但是不能从光驱启动,也不能去硬盘启动,设置从U盘启动也不行,最后只显示一光标,是南桥坏了吗,还是BIOS坏了,望各位大哥给说说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加焊南桥 这种不好判断的只能去试试了

网友:
什么都不接看看能不能自检下去。

网友:
有台不开机,做南桥OK,你试一下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其他机器上把c盘重新分区然后Ghost一个系统再装到原来的机器上释放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一块硬盘试试,机器应该是好的。这问题我遇到过。你在笔记本维修讨论区看凝海的一篇帖子。精华帖。专门介绍了怎样这个故障。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09362-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html

网友:
你先把CMOS拿下来看它还有电没   看你说的好像就是CMOS没电不能保存

网友:
故障已解决,谢谢友安,按照他的办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