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07):
客户的佳能G9 镜头土太多,想清理镜头,拆到一般镜头拆不下来了,谁修过这机器。能告诉下怎么把镜头拆下来吗,镜头正面有个环挡住了,怎么把它拿下来,急啊!
佳能

网友:
环有三个罗丝,我背不出来,将三个罗丝松开,就可以整个环拿出来,

网友:
合成科技
的帖子
佳能G9的镜头那面的壳怎么卸掉,卡着呢,镜头被铁架子卡着呢。麻烦在给指点下。普通的好拆,这机子没拆过,谢谢了

网友:
这个最好没拆过的 最好别拆 G9镜头装的时候技巧性挺强的 别到时候装不起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拆还不算难,关键是难装起来.,

网友(2010-12-05):
我X 一个G9掉沙坑里了 你说哥是拆还是不拆???

网友:
找一好的相机,对拆解步骤进行逐步拍照。
故障排除后再回放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