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C1就重启.插内存.与不插内存都一样.

楼主(2010-08-07):
主板跑.C1就重启.插上内存与不插内存都一样.请各位指个维修思路

网友:
用手压下北桥看看情况.

网友:
内存有没换过吖?有没换槽子/祢的主板是什么系列的>?英特尔还是AMD的.英特尔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是AMD的话就换CPU.试下/

网友:
插内存供电 spd供电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满足

网友:
压下座子看下,是不是座了虚焊了,有的内存各供电不正常也会

网友:
看你什么板子了,刚修了一片这种板,AMD的,南北桥集成的,结果换了一块桥,好了

网友(点评):
现在修板的还有换桥的?兄弟换个桥能收多少维修费啊?

网友:
看看北桥和CPU及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检测不到内存  所以反复重启检测  上CPU假负载   测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时钟  打内存排阻的值

网友:
应该是比较高端的板吧。。

网友:
谢谢.各位.我弄下试试.完了再说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沒辦法,人家客戶說要修~~!!錢不是問題的~~你有不修的道理嗎?

网友:
看下座子  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