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 请问如何把20V降到10到15V之间

楼主(2010-08-07):
请问如何把20V降压到10V以15V之间

网友:
加电阻撒

网友:
要多大电流啊,1.5A以下就用7815

网友:
多串几个二极管

网友:
电流小的话可用线性调节,如OP+MOSFET等

网友:
楼主高压用错了吗?

网友:
高压用错了吗

网友:
楼主不会是说的液晶显示器里  明基显示器改高压时要降压吧  用7812吧
笔记本的话就直接用20V的高压条啊 有卖的

网友:
利用电阻分压原理可以实现。

网友:
7812这个三极标准的12V输出

网友:
谢谢已经搞好 自己串多几个二几管就好了

网友:
加电阻跟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