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80G 硬盘 MHDD的扫描结果 请看下

楼主(2010-08-07):
如图 相机不在 是用手机拍的 朋友们将就着看吧

好多地方都是这么有规律的红块 不像是坏道的样子 请朋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虽然没坏道但已经速度边慢会很卡的

网友:
真的不是一般的老火。怕怕

网友:
没得搞事老,丢了吧

网友:
80G 还可以练下手,SF看看吧!应该还有救!

网友:
请张老看一下吧,他瞄一眼就知道有没有救了

网友:
呵呵磁头有问题了SF试试

网友:
是不是固件坏了,那坏了也能引起满盘坏道

网友:
规律红绿块 有某个磁头挂了!!!!

网友:
请问下 具体要用到什么软件 或是 硬件 来修复 维修工具我不一定有 但也请高手指点一下的维修方法

网友:
帮你顶起.......

68235290 -5 禁止灌水

网友:
我也来顶你~~我不是很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