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DELL1420换屏刚开机时显示呈上下双屏,进系统后才正常,不知所谓何故,急!

楼主(2010-08-07):
急:DELL1420换屏刚开机时显示呈上下双屏,显示欢迎使用的时候才正常,进系统后也正常,重启,关机后再开机,还是那样,不知所谓何故,客户急着要,一时也找不到问题所在,希望各大虾帮忙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
看看你的机子屏是怎么坏的,这样的机子显卡坏了容易出现多个花面,但是你的进系统正常,确实有些特殊,如果实在没办法可以加焊一下显卡试试。或者是不是屏上的码片有问题

网友:
平时碰坏的,屏的灯管还正常,坏评装上时不坏的地方还有一点显示,你说的码片我剪下有用一根简易的液晶显示器里的屏线连起来再装上,显示的更不正常了,显示的是正常下的左边的一半,从开机到进系统一直没变。这就更不正常了,莫非就是显卡?机子其他都正常,迫不得已不敢乱动啊,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不就是显卡坏了吗怎么玩屏了,说实话,当初这故障我也玩过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是客户的屏坏了,要换屏,换上的屏就出现了上面的情况,

网友:
不敢确定是不是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虚焊了~

网友:
新换的屏上你看看有没有码片,把坏屏上的码片装新屏上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哎呀,多谢指教,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呵呵,明显要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先的啊

网友:
外接试下.显卡很有可能

网友:
修好了没有,好了上了说下,

网友:
是 屏上面的 码片 没有换过来

网友: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网友:
码片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能客户的显卡也有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码片的问题吗

网友:
看现象应该是码片的问题。吧旧屏上的码片导到新屏上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