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菜鸟,请问CPU供电与时钟好坏有关吗

楼主(2010-08-07):
请问CPU供电与时钟好坏有关吗,时钟有问题,对cpu供电有影响吗,cpu供电不正常,对时钟电路有影响吗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应该先修供电然后查时钟,不然时钟不会工作

网友:
一般CPU供电正常的话。  CPU不发热 一般都是时钟芯片鼓掌。  还有就是板子不支持哪cpu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后电源管理芯片会发一个信号给时钟芯片作为其开启信号

网友:
供电正常后首先要电源IC要同时发出一个CLKPG给时钟芯片,及一个VRPG给南桥,南桥再发出时钟开启信号给时钟芯片,然后时钟芯片才工作给种电压发出时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看板型的设计有些板CPU供电正常后才去开启时钟那就要先CPU供电再时钟,大部分的板是VTT_PG去开启时钟这就跟CPU供电没关系。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很好

网友:
简单的说
CPU供电和时钟是相承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者都有可能  如果时钟短路可能造成3.3V不正常 从而影响CPU供电 CPU供电不正常很多板会影响时钟不正常  因为时钟工作条件里面有一个开启电压  而这个开启电压一般是由CPU供电转换过去的   少数时钟芯片不需要开启电压  只要时钟供电有了 他就会输出时钟 不受CPU供电影响

网友:
一直以为是VCORE PG信号去开启时钟,原来是这样的

网友:
要先CPU核心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