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

楼主(2010-08-07):
开机接上信号线,指示灯正常,黑屏
冲着阳光有图像

电源板和驱动板供电正常

请问能不能是高压升压变压器有问题呢

网友:
不一定是变压器灯管老化或者一些小元件坏也会进入保护,先确定是高压板还是灯管 问题。

网友:
这情况灯管问题占绝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