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HN57170T开机白屏

楼主(2010-08-07):
一飞利浦17正屏显示器按下开关白屏,屏幕无任何反应!!!

查驱动板电压正常!!!

网友:
你查驱动板电压正常。没查屏电路板电压吗?我没修过屏电路但是我知道屏没电压也是白屏的

网友:
白屏由两个原因引起一是屏没得到供电,二是屏没收到信号。测一下屏上供电 有就想驱动 板有没信号发出。最好是用个通用板点一下试。

网友:
白屏也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没坏,换通用驱动板后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是白屏,换了驱动板还是一样~~

网友:
屏坏了,要不排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