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指定QQ号码无法登陆!

楼主(2010-08-07):
我"朋友"经常用我电脑上QQ, 所以才想到此方法"对付"他们,,,

在xp系统中,,如果你想让某个号码无法登陆,

1,首先打开 控制面板里的文件夹选项 选择查看选项卡,把里面的 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面的勾去掉 然后确定

2,在QQ的目录里面手动建立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名就是那个不想让登陆的号码,右键单击此文件夹选择属性,

在安全选项卡里面把 写入的权限改为拒绝, 之后确定,   然后你在登陆这个号码试试看,, 永远都登陆不上,

如果想登陆把那个文件夹删了就可以了.
注:不可恶作剧

网友(点评):
新建文件夹存在哪个目录里 具体点D:\Program Files\Tencent\QQ\Bin 还是别的地方

网友(点评):
你这个W7也可以么,怎么看了没有呢

网友(点评):
那新建的文件夹取什么名??还有。QQ 目录里面有好多个子目录。是建在那个目录下呢。

网友(点评):
东西很好。但我没有找到 你说的 1...

网友:
好方法,试试先

网友:
好使吗?我要试试 哈哈

网友:
我试试了  不好使

网友(点评):
白欢喜一场 没用

网友:
试一下。这可是个好东东啊

网友A:
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安全选项卡啊

网友:
好用吗?我也试试!

网友:
他也不好使啊  怎么搞的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刚试过能行  错误代码0000008

网友:
安全选项卡没有啊

网友:
不行嘛,楼主说清楚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使用简单文件共享,前面的勾去掉
有没有好好看楼主的贴子啊

网友(点评):
你才没有看清楚呢 他说的是 后面的 文件夹选项 不是这一步

网友(点评):
是 安全选项卡 这一步 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直接把你的QQ文件下的MSG2.0.db 复盖到它的文件夹下!它的登陆的时候会提示密码错误!吓死他

这招还狠
还是这招好用!
多谢 多谢
哥们 还是 你比较高明啊 我学会拉 谢谢你啦 加你好友可以么

网友(2010-09-06):
  高明   真是高手呀。这个办法都能想到!

网友:
各位 如果找不到安全选项卡 是因为系统格式的问题  我之前使用过的很好用才拿来分享的

网友:
哎  可惜啊

网友B(2011-07-16):
MSG2.0.db 去哪里找?

网友:
我试过了  好用

网友:
我试过了,没什么反应

网友:
太简单了,其实无非就是到QQ根目录下的User里面将不愿让使用的QQ的写入权限改为拒绝,程序没法读取到数据。不过还真的谢谢楼主提醒,想不到QQ还有这种用法

网友:
试了一下,发现没有安全选项卡

网友:
原来是NTFS格式才可以,不过还没有登陆就出错了,晕

网友:
我试过了 也没用 可能是系统的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G2.0.db 去哪里找?
在QQ文件夹Users这文件夹中 有登录过的记录 你在里面找到别人的MSG2.0.db复制 粘贴到他的文件夹下面 他登录会提示错误代码 不 提示密码错误

网友:
提示代码是

网友:
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我要试试看。

网友:
重装QQ就会覆盖掉

网友C:
怎么整的啊

网友:
MSN也一样的。。。要改MSG2.0.db。。貌似要先用此QQ号登陆一次,,等待生成此文件之后再改!!

网友:
LZ能不能详细点。给个图片最好了

网友D:
没用哦 可能跟我的QQ版本有关系

网友:
LZ能讲解的详细点吗,每一个步骤,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
楼主的方法能用,没有成功的朋友应该是把目录搞错了吧。举个例子: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 这个目录里面的文件夹才是的 不是QQ\bin 里的

网友:
哇 真的很不错啊!我的提示版本太旧上不去!!不知到你们的提示什么错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找不到那个安全选项卡啊
盘要NTFS格式才有安全选项

网友:
我也试了。没变化。。

网友:
去百度一下啊,能找到答案的

网友:
不知行不行,下載來試一下。還是先頂版主。

网友:
怎么弄呀,,,我怎么不知道哦

网友D:
直接用别的号码下文件覆盖该号码下的文件,肯定有效
同意楼主:
4.0
a11946378
同意楼主:
有的QQ记录在我的文档\Tencent Files文件夹下,就看个人爱好设置了,跟QQ版本也有关系的,呵呵……

网友:
只看到MsgEx,没看到MSG.2.0

网友:
哈哈 太好了,我正不想让人用我的电脑

网友:
高手过招非死即伤。

网友:
能不能行得通啊

网友C:
可以的,完全可行

网友:
怎么搞啊?我怎么就不行啊?

网友:
顶一个的得到的

网友:
你们太有才了,这种办法都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