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51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0-08-07):
小弟接到这台机器,检测了一下,板上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就是有时开机还没有进系统就掉电,有时进了系统十来分钟掉电,小弟修不了这种板,求助各位,谢谢!!!
不定时掉电

网友:
感觉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也觉得是散热问题,看下风扇转得正常吗

网友:
以前看过前辈的贴子,好像也是这样吧,不知是否更换了1.8v的电容。你搜索下

网友:
如果是冷机一开机就掉电的话,重点就查1。8V电路,如果开机要一定的时间再掉电就要查CPU 散热,温控

网友:
冷机就会掉电,不是散热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