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17纯平CRT实际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7):
今天上午有个人搬来了一个显示器17纯平的 ,故障为三无,有吱吱声,没有打开壳子就初步判断为行管击穿,打开用万用表一量果真如此,型号是5387,去掉坏的行管,在CE极的焊盘上接上个100W的灯泡当做假负载,测得电压为54-105-140,感觉有点不对,但是考虑到电源电压受控于行脉冲,上新的行管,开机瞬间测得行管C极电压为54V然后突然就变成230V,我马上断电,由于我的动作比较快 新上的行管没有击穿,焊下新的行管,从一次电源的电容处接灯泡,测得为稳定的54V
看来是二次电源造成的电压高,行场振荡IC型号是STV9118从28脚过了一个电阻然后又控制2个小三极管一个PNP 的A733  ,一个NPNC945,测量都不坏,怀疑是软击穿,代换 后故障依旧,正好我前天收了个破显示器 拆开发现行场振荡也是STV9118 拆下来换上 ,接灯泡行管C极的焊盘上,测得为稳定的90v,装好一个新的行管C5411,测量供电正常了94v没有信号的时候,装好接电脑 发现加速太高都有回扫线了 而且惨白是 还有一层雾似的 聚焦也不量 ,烧上去吃饭了 ,吃饭回来 居然还是那个样子 看来不是管座的问题 ,打开 调高压包上的加速 和2个聚焦电位器 马上就好了,看来 次显示器是在别处维修了 而且换了行管 屡烧 才来我这的 ,不过我费了这么大的劲也没有含糊 报了120元,那人都没有还价 ,呵呵 修这种活还真提高技术啊

网友:
9118芯片坏的比较多,不过我以前碰到的是不升压,还有的是直接9918供电脚直接短路

网友:
不是吧 楼主在哪啊 一个纯平且还不是一线纯平还能收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