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刚买的组装机,打开千千静听就死机,运行360打分到一半也死机,请各位指教一下。
电脑死机

网友:
赶紧拿去保修啊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看一下你系统的进程多不多,机器温度高不高最好找商家帮你处理。

网友:
还是先看看主板和U的温度! 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若软件没问题,可能是硬件兼容性不好,这种故障不好修。

网友:
CPU风扇上好没,上硅脂了没。南北桥 烫不烫 优先考虑散热 然后是系统

网友:
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直接保修...别理这么多.....

网友:
新机子直接可退钱的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啊,还是那个坏,还是拿到店里,看看吧。

网友:
多谢大家的发言,拿去店里测试了一下发现显卡是坏的,换了一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显卡坏了还能进系统吗?

网友:
先用系统盘自带的检测工具软件,查下硬盘、内存是不是好的。
如没有问题,换个内存试下。
主板和内存不兼容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从装一下系统、有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2010-09-08):
刚买的机器千万别修!应该换货及保修!

网友B:
什么可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