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改电路、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7):
清华同方LW1920W雷击、不通电、、保险、开关管都正常,IC:OB2268CP
  量到IC启动电压5V,感觉不正常,于是便找了一下IC代换,看到很多人都说SG6841能代,就换上去了,但是启动电压还是5V,便改了电阻把电压拉到20V,现在有输出了,15V,5v变成14V,4V了。电压还有点跳变,就是带不了负载,请高手指点改这个电路还要改什么?4脚电阻要改成多少?谢谢啦、、

网友:
把4脚外接的电阻改 为24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本IC   OB2268CP第四脚接的就是24K,换上SG6841后还是不行,后面又换了一个47K,不行,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直接换一块电源板,那东西不值钱,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谢谢楼上的PDF,下来看看,呵呵,要是每块板都换那样成本就有点高了,何必要增加成本呢?

网友:
现在维修不赚钱能省点就省点。。

网友:
SG6841 供电脚上的电容更换下,一般为25V 10uF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