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E100 SIS 主板 P4CPU 充电灯 电池灯 电源灯 插电就同时闪!!

楼主(2010-08-07):
联想昭E100 SIS 主板 P4CPU 充电灯 电池灯 电源灯 插电就同时闪!!按开关机键盘无任何反应。。待机芯片是LTC3707,找到图纸。。和实际上有差距。。。请高手指点。。。。板子是一块大板和一块电源板           电流为0.03-0.07A左右跳(因为闪灯),, 这种情况是待机芯片电源这块有问题。。还是 后级南北桥等有问题引起!!!

网友:
不知道被了怎么弄了下。。。灯现在不闪了。。。3.3V和5V现在都出来了。。但还是无反应。。待机电流在0.13A

网友:
开关处一边电压为4.97V.。。。按下电源开关只有0.22V左右。。松开回到4.97V不知道是对的不????

网友:
回3楼:整个摸了下。。只觉得LTC3707有点点热。。但不是太热。。。前面灯不闪了。也有可能是因为在量这个芯片时。。表头碰到2个脚 中间。。可以引起短路。。

网友:
那几个灯闪是有短路的   电流0.13也应该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请问楼上:怎样测南北桥是否短路???

网友:
这么高的待机,肯定有短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