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显示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8-07):
一ACER的显示器。被雷打了 。开关管那里烧黑了。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发现开关管短路,换了一个,还有个 MOS管也打坏了 ,也 不知道 用 什么替换,换个 开关管只 有一个脚有200多电压,其他两点没电压 ,不 知道是 不 是 正常的,,,大电容有300的电压,没3V5V,求思路。。。。。。

网友:
雷击板?楼主这情况如果坏的过多建议还是换电源板吧

网友:
  ....不想换,只要找问题就 能 解决,这样太浪费,而且学不到东西的 ,我就是没那上电的概念,没理论吃亏啊,所以我才问的 。

网友:
直接改个电源好了。被雷击了没多大修的价值了。

网友:
怎么都这样说,哎。这样的话什么坏了换什么,还修什么啊 。。。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坏了,估计再换个电源管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用的什么电源芯片你都没说,叫人如何帮你,雷击机器电源全部检查,可能驱动板也完 了还说不一定。

网友:
地毯式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击穿的元件 电源管理换一下 估计也牺牲了。

网友:
查一下开关管型号 先换电压IC在说

网友:
到电源维修的区看看。电源板烧的话不是烧一个两个的原件 ,周边的所有原件都要查。

网友:
先测一下保险, 如果烧坏的话直接换电源板吧..  不是说动不动就换板,这也要看时机,维修的意义在于目的, 就算这电源板被你修好了,雷击故障你敢包它能稳定吗?

网友:
被雷击的像你这种情况电源管理芯片也可能坏啦 还有就是仔细检查一下稳压管可能也坏了

网友:
试的时候接上开关.有的机器不接开关的话开关管上是没有电压输出的.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