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不开机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0-08-07):
机器型号: HP 541
英业达代工主板 板号:6050A2229401-MB-A03
架构: 965PM+ICH8-M+ATIM64S
故障: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08A 不触发。

裸板,目测无进水 无明显损坏。打各电感对地,除了L520V3A电感对地20欧外无其它异常,首先断开,PAD505这个断点。
再次接上电源,待机还为008A
手摸主板, 发现,TP51120芯片发烫,根据经验此芯片发烫,多为51120内部稳压出的两个小电流的3VAL
5VAL
负载短路 U1819 21PIN
打对地值俩脚均为400多欧。 上电测电压,发现 5VAL正常,3VAL被拉低1V左右。
“明显有短路的地方,看来51120本体应该没有损坏,是后面的负载有短路。
因为51120输出的3.3V电流很小,不仅自身电压被拉低了,输出的电流也没有办法让短路的IC发烫,“(注:借用。墨星大哥的话了,看了他的HP541雷击帖才想到的,真是受益良多)这时候我在3.3V的地方焊上电击用的电源头,用可调电源加了3V的电压上去电击,电流有0.80A,一摸EC1070发烫了。肯定是EC挂了。
手上无此EC 订料,次日,装上,插上电源,电流迅速跳变,接上屏显示了,装机测试,
本来以为维修会就此结束,可惜尽不遂人愿啊, 装好机子,接上电源,刷开机了,也没按开关键。进系统,随手点了几下,感觉没啥问题。点关机,, 屏黑了, 突然屏又亮了,见鬼了,明明点了关机, 乍重启了, 试了几次发现,只要接上电源,就关不了机, 关了马上再触发了,强行按开关,也一样, 但发现, 使用电池,一切都正常。
     再次拆机,因自动触发的故障不好确认俱体方向,东搞搞西搞搞,看着图,东拆个东西下来,西拆拆,图也看不懂, 终于,让我整成不触发了,待机,无电流,V3AL V5AL是有的,按开关,闪8下黄灯,,,,,,至此无思路了,猛啃图图了,
经多日在网上8读了众多前人高手们 关于此机的帖子,今日终于大概了解此机的上电时序, 再次把板拿在手上,心了有了底,(主要是8读了晓军关于英业达的详细的待机分析,)
根据待机条件 测量各主要电压, 发现,V3A V5A这俩电感无电压,查TP 51120 EN信号,发现EN信号无,, ENADP_PRES
KBC_PW_ON
经过U19或门转换而来
首先测量1PIN发现无,重点查ADP_PRES这信号,
由运算比较器,U500-A 产生,测量,3脚,33V
22V 明显正常,但ADP_PRES就是只有004V,,测阻值正常,,因ADP_PRES涉及地方不多,
只能慢慢排查了,U500 A这一片,测量发现无异常,当测到,U518时,无意中,,测到,+3_LAN对地只有8欧,偶滴神啊,,真正的问题终于出来,只怪自己太心急了,原来是雷击板,
难怪EC会坏,
之前就想不通为什么EC会坏,,拆掉网卡芯片,终于变回正常的阻值,444,,
排查U518相关的都无损坏,,
继续看图,,
再次来到,,U19
想想之前乱修好像拆过,
再次拆下,,上电,发现,
1PIN
ADP_PRES
2PIN
电压都上来了,4PINEN电压也出来了,V3A V5A也出来了,但待机电流040A明显偏高,马上又跳变上去了,此时就想,难道,U19损坏了,,因此芯片不好找, 想想, 应该不易坏, 再次装上,发现,又正常了,1
2PIN
电压都有,,想想之前自己拆过, 可能连焊盘了没注意,,大意了,故障又回复自动开机,,,这时总结下, 记得刚开始,V3A阻值当时为20欧,目前测为80 后来没注意, 接上电源,,都是,040A停下1S左右才再次往上跳变,应该待机的电流为040A 后面有短路,再结合, P板子, 网卡,EC都损坏了, 南桥应该也保不住才对, 80%肯定南桥坏,,拆下南桥,再测阻值,断开V3A断点测量,阻值为 400欧,看来证明自己的猜测是对的,南桥坏了,有些功能肯定失效, 再次上电,经测试, 发现,插上电源,还是自动触发, 但按住开关,终于可以关掉机,而不继续自动触发了,,还好,,,心想不想再折腾了,,还是试试,网卡吧, 进系统,可以认到网卡,信心满满的接上网卡, 啪,,机器掉电, 几个灯一直在闪,电流跳变不上去了, 完了,,仔细想想,,接网卡掉电,好像网上说的挺多的,再次想起墨星大哥的帖子,关于541雷击 接网卡掉电的,, 按他所说,,直接去测量了,, 网卡芯片的 27脚,,果然对地只有30多欧,

接着查,Q517 发现,GS极对串了,只有2
换掉,Q517
网卡芯片的27脚阻值 440欧, 正常了, 但,Q5171PIN,,SLP_S3#_3R阻值却还是30欧,,想想, 完了,,肯定 Q517 G S极早已串了,我接上网线就,就把SLP_S3#_3R这一路给烧坏了,,没法,,这一路东西太多, 接上电源头,拉3V烧吧,发现
U6发烫, 拆下,阻值恢复正常,,找个U6代用芯片装上,,装机测试,,安全进系统, 插上网线也不掉电了,,关机,, 也不自动触发了,,拔下电源停个,4 5S再次接上电源,,也不自动触发了,,此机修复,
现在想想,换完EC后出现关不了机,,应该是Q517雷击 GS软击串了,影响南桥S3#状态的控制,加上南桥本身也被雷击不良,造成,,关不掉机的毛病。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恍然大悟,以前遇到华硕也是不能关机的,折腾好久没搞定。楼主最后几句“影响南桥S3状态”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好牛逼  信号分析的如此透彻  学习了啊

网友(2010-10-20):
对啊  楼主给个链接吧   主要是8读了晓军关于英业达的详细的待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