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充电电路故障请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0-08-07):
机子接到手经测试。发现插上电池后电池的电通过Q36能反灌到电源口,Q36的控制及是16V,我对这机器的充电电路不太熟。有哪位师傅肯赐教一二!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电源适配器断开了没有,如果没有断开的话是正常的。如果断开了,主要查TB芯片。

网友:
TB检测适配器信号有问题,查EXTPOWER这路,你可以搜一下论坛,有高手有详细的维修过程.

网友:
当然没插电源了。只插了电池。Q33的DCIN_DRV链接到TB6250的42脚。现在这个脚有16V。我认为在只插电池的时候这个脚应该是低电平的 .我现在弄不明白是TB6250检测那不对才使42脚发出高电平。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量下Q33这个三级管,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