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时亮机时不亮机。

楼主(2010-08-07):
一台IBM的T40,机器有时候能正常亮机,有时候不亮机。能亮机的时候一切正常,包括进系统,玩游戏。不亮的时候诊断卡FF且复位灯常亮。测全部电压都正常。不亮的时候北桥芯片明显比机器亮的时候的温度要高。本人已重做北桥和显卡。更换3205A,故障还是一样,很不稳定。请高手们给我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我想还是换一个新的显卡稳当点。

网友:
跟显卡没关系,不亮机的时候极有可能是VCC1R05M没出来,1845不良.

网友:
你查一下pcirst有没有啊

网友:
有可能南桥有虚焊

网友:
不亮的时候压压南桥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啦。换了个U29的MAX1845,问题解决,没有换之前不亮时,L8电感只有0.6V出。换了之后一直为1.2V输出。谢谢!!

网友:
典型的北桥电压不正常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