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补点可以吗?

楼主(2010-08-07):
  桥取下来以后首先在盘上涂上一层薄薄的焊膏然后用吸锡线把焊盘的锡拖干净.再用洗板水洗干净,仔细看板子上会不会有掉点,(空的点是没线连着的)。有线连着的或者是连着过线孔的点掉了就得补上了,前两天做了个桥(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忘了呵呵)刚取下来的时候忘了拍照了。
  工具(烙铁,锡丝,吸锡线,笔刀,助焊剂,绿油,针)
  如果怀疑掉点了,先刮开白漆看看是不是空点。上图就掉了差不多18个点,先用笔刀把掉电的那条线上面的漆刮掉,再在那根线那上点锡,再把线上面也上点锡,容易吃锡比较好焊(补点的线我用的是吸锡线里面的一小根,因为那线够细)。都做好后,开始补线,先在焊盘上掉点的那滴点助焊剂,助于焊接,个人习惯啦。然后把线焊在板子上面去,线留的长点,这是为了在那个点上绕个小圈。做完这些以后就是上面这个图了。
  如果不放心自己的焊功的话就用万用表打下接的线是不是通的。
  点都补上以后:现在就要上绿油了
  我自己觉得上绿油比补点更难一点,绿油要涂薄薄的一层,不能厚了,不然就容易空焊了。线于线之间也要涂好点小心点,不然容易连锡了现在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下面的时间就是等绿油干了,上bga把桥做上去。
  (第一次发帖,希望高手多多指点,多多提点意见让本人有好的提高)

网友(点评):
很强的补点

网友:
呵呵  我曾经拔一个r61i封黑胶的显卡  掉了一片  不过好多都是空点  有用的就那么几个  和楼主用同样方法飞线解决的

网友:
楼主是故意拔成这个样子,从而表演飞线绝活的吗?

网友(点评):
我可没那个技术,故意拔点?

网友:
楼主所说极是,上绿油确实很费工夫,不知楼主用什么工具上的绿油?

网友:
以前我补过一回,但是做上去以后,补上去的线又移位了。郁闷

网友(点评):
绿油涂好了,只留那个小圈圈出来,等绿油干了再上bga。一般是不会移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第一个图片了吗?上绿油用针,针头点一点小心涂在多出来的线上。留出那个圈圈就可以了。

网友:
老表的补线的方法很历害。。。
我的补线方法都是跟他学的。。。
这种方法很实用。。。成功率高。。。

网友(点评):
这样的办法不是很好呀,还有别的办法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办法不是很好呀,还有别的办法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办法不是很好呀,还有别的办法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做上BGA之后会不会跑位,我以前就是用这个方法补的,可以做上BGA后不成功,于是又拆下来重补,再做BGA还是不成功,郁闷!

网友(点评):
我这个桥做上去是好的。你不跑码?会不会是桥挂了呢?还是问题没判断对呢?

网友:
请问大家你们的绿油多久会干呢?我放一晚晚上没干

网友(点评):
涂完风枪吹吹就干了

网友:
没用过绿油,掉那么多点也飞的上真不错,补点倒是补过。不过太往里的点就补不了了,
有绿油就行吧,我补外面的点都是用哥俩好胶粘的。绿油多少钱一瓶啊。

网友:
可以的啊 最严重的时候  我补过 8个点   OK 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油一般要12个小时才能干,你也可以也风枪温度调低点吹干,最好是让它自然干,你说你放了一晚都没干?会不会是你涂绿油涂的太厚了呢?涂薄薄的一层就可以的

网友:
有2点很值得我们用   吸锡线补和打个圈

网友:
我用的绿油一加热就松了,你这个绿油没有这个问题 吗?听说绿油干了会很硬的。如是这样你那绿油在那买的?什么牌子,强烈想知道。谢谢!!!

网友:
我飞过两次,但都是边边上的焊盘,这样的我肯定是投降了。

网友:
看来不错!绿油是什么东西?一种能耐高温和绝缘的胶吧。不知哪有卖?

网友:
  技术帖 这么火的不多啊 看样子大家对于这个热情高涨  建议楼主多多发些实例和图片

网友:
建议楼主不要用吸锡线拖平,直接用刀头拖平就行了。我从不用吸锡线的,很容易拖坏焊盘。习惯了就很容易了,还节省了吸锡线的费用。

网友(点评):
像南桥的话锡球之间的间隙蛮大的,我一般是不用吸锡线吸干净的 但是一般北桥或者是0.5的锡球的话,我都用吸锡线吸干净了的,托的时候可以轻点的嘛。 不然的话我感觉容易连锡

网友:
用小刀可以吧下面断掉的那根线刮出来吗??

网友(2010-09-27):
还没补过,因为都补不上,不知道补点是不是一定要用到绿油才行

网友:
要是没有绿油怎么办呢 还可以补起不

网友:
圈圈不错,非常漂亮。 但我一般都会在线上打一点红胶。吹干后再上绿油,这样的话上BGA的时候飞的那根线就不会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