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鹰电源辅助电源偏低了?

楼主(2010-08-08):
金鹰电源通电后没有辅助电源,拆开后发现保险已断,检查是开关管2SK2654坏,还有一个玻封稳压二极管也挂了,开关管我用2N60B代换
稳压二极管也换上,现有辅助电源了,不过紫线只有4.9V左右,绿线也只有2.5V左右,显然辅助电源偏低了,不知道还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紫线有4.9V左右  应该没问题  可以不用管   换个稳压管看看

网友:
正解。
稳压管的稳压值【受温度,电流大小等影响】是个范围,比如6V的稳压管,他的稳压值是在5.70- 6.0- 6.30之间,以此类推。
稳压值偏小点,电压就高点,反之亦然。

网友:
绿5V只是信号,是紫5V经大电阻上拉的,查一下与绿线相连的大电阻。

网友:
4.9V应该正常啊,我修的很多电压都是4.95~5.05,你电源现在什么情况,开不了机?绿线2.5V才低,看看是不是上拉电阻坏了,不是的话那就应该是PMW芯片(一般是TL494)坏了。

网友:
我有个小电源紫色3.5V,绿线也只有0.2V,还望大家指教指教..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正常,绿线电压有点低,重点查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