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盘控制器 请务必要注意

楼主(2010-08-08):
最近电脑老出现只要连接U盘或读卡器电脑就假死..鼠标可以动但是点击桌面任何处都没反应除了可以动什么功能都没有..小键盘指示灯也正常...起初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着过了几次了.最后一次都想重装系统了就插上U盘后取下U盘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系统假死后我都没重启,一直过了15分钟左右跳出一个警告“WINDOWS软盘无法检测到......”将其驱动器卸载后就完全正常了......
       可能你的电脑在BIOS里把软驱设置好了就不会出这类的问题的..但如果你也出现这样事件请用一下这个方法解决一下...

网友:
软盘控制器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一部电脑是:只要开机,就提示大容量磁盘控制器。。。。
     我把它在设备管理器里卸载,停用都不行

网友:
提示大容量磁盘控制器..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
在bios的设置里边可以把那个软盘控制器关掉winme跟2k之后的系统就不会出现那个设备了,但是98之前的还是会有的。
bios是在那个第一项里边是一个floopy开头的,选择disabl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