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7200.12的故障,望俊版给出个主意。

楼主(2010-08-08):
一块ST72.00.12 250G硬盘,BUSY忙,用.11的办法不行,单独接电路板也不能就绪,指令下提示:
RST 0X08M
RST 0X08M
RST 0X08M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b001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效率源的ST工具,现在要里面的资料,望大家给想个办法。

网友:
用UDMA,看看里面的模块吧。

网友:
我看是ROM的问题 刷个ROM看看

网友:
俊版不在吗?给个意见可以不。

网友:
12代盘,先做LBA为O,再用N1修复BUSY.

网友:
用UDMA修复很快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是不是敲11下就停下来了,我的也是这个情况,同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