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如何维修DVI有显,VGA转DVI无显及上下口无显,很详细

楼主(2010-08-08):
最近在论坛里面常看到关于接口无显的问题,故编写教程如下。
由于从事维修显卡不久,如教程有所出入还烦请技术小组的工程师指正。
首先需要先了解接口的原理
先看DVI接口
(DVI-I)

(DVI-D)
DVI-D
没什么好说的,无法转接,其信号一般都是由桥直接提供的数字信号。
我们来看DVI-I接口,这也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接口,
来看它的针脚分布

其中:C1为三基色(R),C2为三基色(GC3为三基色(B C4为行同步信号,8为场同步信号,7DATA,6CLK信号,14脚是5V
那么以上就是VGADVI接口中必须有的信号了,5V电压啦都知道,三基色不用说,缺一个就会偏色。而行同步和场同步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场信号,接口有行场输出,则显示器灯会亮,如果没有行场,显示器就会灯不亮,就像是什么都没插一样,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很轻松的维修无显的问题了哦^_^!
再看VGA接口

信号是一样的,1,2,3是三基色,9是电压,13,14是行场,12,15是DATA和CLK。
下面是我今天上班是用手机拍的各个信号波形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三基色波形) (行同步,31KHZ,没有这个频率就不显示了)
在网页中不好编辑,图片出不来,做成PDF文档上传,见附件。

网友:
已经很详细了,如果信号部分正常,说明DAC不良就得需要换掉GPU

网友:
这种现象我见过的主要是掉件和GPU空焊或坏的多!

网友:
线路只是教你如何去查此类故障,然后再断定是电路还是芯片 确实这种故障GPU占大多数,不过不是蒙修的,要查出具体哪条线路出问题这才是维修的原则

网友:
修什么只要有思路就好办了!!!

网友:
碰到的大多数都是GPU的问题外围电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