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被雷击了

楼主(2010-08-08):
航嘉电源型号是BS-2006,200W的,被雷打了,折开查看,电源芯片炸飞了,查了其它整流桥堆,开关管,电阻都没问题,就这个8脚电源芯炸了,折下来查看不清是什么型号,这个8脚芯片其实是个7脚的,有一脚是空的,不知哪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请说下,还有有可以代换的芯片也说下,谢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DM311

网友:
搜了下论坛里面资料发现同我这样问题真不少,这个芯片暴的多,型号是P1014AP06,可以用TNY268P代换。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我代换过不少。

网友:
这个长城电源,初级的八脚芯片应是3842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汉电源采用的是DM311,今天见了五个全汉电源,都是有5V,但是13007全爆了的。换了一个,还没好。正在研究中。

网友:
TNY268P之内的,航嘉,长城内都出现过